手摇旋转板

楼主(2025-03-23):
如图1和2所示,正常工作时4压在5固定板上面,通过螺钉连接固定;当松开4上面的螺钉时,希望转动1轴带动齿轮旋转,转动4,然后再固定4上面的螺钉。
图2为具体的结构设计,转动1,通过锥齿轮副2带动齿轮副3转动,4和3齿轮副之间螺钉连接,所以3转4跟着转动。
现在的问题是,正常工作时4上面的螺钉把4牢牢的压在了5的表面上,当松开螺钉时,发现转动1的阻力太大,甚至转不动,请大家看下,如何改进? 即能让4牢牢的跟5连接牢靠,当需要调节时,又能够轻松无阻力。
好有个问题,零件4设计成这样如何机加工? 用焊接省料担心强度? 或者做成两个零件连接,就是麻烦

网友A:
当松开螺钉时,发现转动1的阻力太大,甚至转不动,请大家看下,如何改进?

应该是4与5贴的太紧的原因吧,改进的话可以改一下速比,就是把装在4上的齿轮做大,连接伞齿的那个直齿做小

零件4设计成这样如何机加工? 用焊接省料担心强度? 或者做成两个零件连接,就是麻烦

可以在板上打个孔,再把轴插进去焊,这样就牢固一些

网友B:
可以在4和5之间加弹簧片

网友C:
1,按照楼主描述的问题4板和5板之间只存在摩擦,在没有额外压力下是不可能有很大阻力的,推测是4的芯轴部分轴颈短了一点,齿轮3锁紧螺丝之后3和4给5施加了额外的压力,从而增加阻力。
2,可以在齿轮3的下方安装一个垫片,使得齿轮3高出底板5.
3,改变齿轮3的速比,加大从动齿轮的齿数。
4,零件4可以把芯轴和转盘部分焊接再加工,而且一般零件加工也是这么干的,要不然材料浪费太多了。零件在正确的焊接后,一般焊接点的强度是高过原材料的,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D:
6-7处改用止推轴承

4-5之间要留有间隙(调整6处垫片厚度)

网友E:
这个是个机械问题哦

网友E:
345之间这种关系不是很健康,所以345不能转动。
常见的设计是3和4是一体的,中间是根轴,与5之间按照轴承,这样才方便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