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型

楼主(2025-03-23):
*负载为一个螺杆泵,厂家给的参数时需求功率200W,但没有给扭矩参数,我给配了200W三项电机加变频器拖动,减速机配的15:1,就是说50HZ时电机的输出转速大概在1440/15=96转/分钟;但有时候需要降频使用,电机频率工作范围在20-60HZ.同事的意思是20HZ时候电机输出扭矩很低,为了能拖动泵,用200W不合适了,需要加大电机功率。 同事的意思是50HZ200W带泵96转/分钟没问题,但你现在变频到20HZ,泵转速40/分钟,用200瓦电机就不合适了,可以选400瓦电机。
我这个泵主要用来微量灌装的,一转输出水大概4克,最低速时需要40转/分钟;
我感觉没道理啊,泵灌装输出,高速的时候电机用200瓦就可以了,现在因为低速反而要加大电机功率才带的动负载,我感觉这逻辑不符合常理呀。

网友A:
理论上来讲你同事说的没错

因为变频器在低频时输出的电压也低,所以会造成力矩不够,当然这个可以通过设置参数适当补偿

具体的话,要看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B:
螺杆泵是恒定负载?那你同事的说法就有道理

网友C:
你同事说的也有道理。
首先要确认一个事实,就是变频器降低频率输出,会导致电机的输出功率下降的。
但是我注意到你中间加了15的减速机,那扭矩输出也有15倍。

可以实际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D:
简单说吧,你用200的变频,使用起来就很容易跳闸
400的和200的价格几乎没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