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台达PLC与温度采集模块modbus通讯问题求助(20250325)

楼主(2025-03-24):
台达PLCSA2与温度采集模块的modbus通讯,温度采集模块9600、8、N、1,两个采集通道,温度测量值寄存器0、1两个寄存器。这个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数据读取不上来,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通讯成功还是不成功正常会有提示的

网友B:
换别的品牌的PLC吧,台达的通讯相当垃圾,一点都不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答复!请问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请问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台达的没用过modbus通讯
三菱 西门子 松下 信捷 海为做过一些
指令格式不错的话 监控对应的数据区看代码提示

网友C:
1、#81的通讯格式是9600,8,N,1,要先确认与采集模块的设定通讯格式一致。
2、M1140是传送错误标志位,由系统自动置位和清零,程序中应将M1140置位那一句删除。
3、M1123是RS指令的数据接收完成标志,MODRD应使用M1127。
4、数据处理部分应放置在 LD M1127 和 RST M1127之间。
5、RTU模式下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在D1070~D1085内。
其他参照图片内容,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位机数据寄存器地址是0和1两个寄存器,MODRD K1 H0 K2 这样写对不对?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的,D1070是站号,D1071是功能码,D1072是数据的个数,D1073、D1074是第一个数据,D1075、D1076是第二个数据,具体解析要根据采集器回传的数据来执行。
可以去台达的官网下载个SA2的操作手册看看,没记错的话,应该有一个和台达变频器的通讯范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DRD K1 H0 K2 ,读取下位机寄存器的首地址H0,写H0对不对?温度模块测量值寄存器地址0、1两个寄存器。我在怀疑H0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