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4):
科远dcs历史曲线如何更改上下限,仪表量程由原来的-0.1---0.1MPa改为-1--1KPa后,DCS上的历史曲线就不能快速查看,每次查看需更改历史曲线画面的上下限-0.1---0.1MPa改为-1--1KPa,改完后可以正常查看,但无法保存,退出后下次查看又要重新更改上下限。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更改能方便的查看。谢谢.

楼主:
科远NT6000系列

网友A(2025-08-26):
改量程后有两种改法,一种系统重启后还是没有改的,问问厂家,确定后再看看,是不是得下装,重载,数据生效的;问问吧,好像有这个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