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利用太阳做甚?】

楼主(2025-03-24):
好像每家都装了一个,周边好多塔楼都安装了,应该是开发商统一装的

网友A:
外立面安装太阳能发电板,就不知道发的电多少年才能够安装费,高空作业的安装费可不是小数目

网友B: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还有比我更穷的。

网友C:
这是装的太阳能热水器,开发商统一给装的。我们这里装的不好用,原因是进出水口高过了阳台地面冷水堵住加热的出水口。这加热板是跟室内热水器的储水桶连接的。想法很好设计不合理,看他这个安装应该是能用。水在太阳能加热板里面加热后上升回到室内储水器内,储水器内的冷水流到太阳能板内,这样循环。

网友D:
投入大,回本周期长

网友E:
只有这个地方的装了好用,因为它叫日照

网友F:
这个是做啥用的,头一次看到。

网友G:
成本高,回报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立面安装太阳能发电板,就不知道发的电多少年才能够安装费,高空作业的安装费可不是小数目
拉进没有看出太阳能板的特有格栅~戴太阳镜?
整体的安装应该不会比空调外机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装的太阳能热水器,开发商统一给装的。我们这里装的不好用,原因是进出水口高过了阳台地面冷水堵住加热的出水口。这加热板是跟室内热水器的储水桶连接的。想法很好设计不合理,看他这个安装应该是能用。水在太阳能加热板里面加热后上升回到室内储水器内,储水器内的冷水流到太阳能板内,这样循环。
储水罐在屋里?如果失控岂不会水漫狗窝

网友H:
太阳能热水器,在冬天阳光不足的时候还可以用电加热储水罐的水。即便不用电加热,冬季的水也不凉。

网友I:
这种一般都是太阳能的,我们家就是这种太阳能开发商送的,储水罐确实就在阳台上,可以用电烧水,也可以用太阳能。这种就是比纯太阳能要麻烦,比电热水器或者天然气热水器又慢,又费电。

网友J:
壁挂式太阳能,这是太阳能板,里面有个贮水桶,太阳能板利用防冻液和盘管在贮水桶里面换热加热自来水,我们这里冬天太阳好的话能到50~60℃,夏天一般能到75℃左右,电辅热基本不开,一桶水110升。寿命基本在10年甚至更长。

网友K:
这东西我好像只在山东见过,我当时在莒县!别的地方好像根本见不到!

网友L:
根据开发商的规划来配置的,对于买房人来说是免费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最终会由老百姓买单!

网友M:
看到好多地方装的这种东西,就是不知道好用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