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5-03-25):
公司一个破碎机,上头装刀片的地方一插电就带电,对地170+V,下面接地的倒没有电了。我想请教一下:
1.是不是零火线接反了
2.是不是转子漏电了

网友A:
你的上面装刀片的地方是不是电机?是的话就是电机有漏电的地方了。

网友B:
漏电或没接地线

网友C:
是漏电还是感应电 先分清楚

网友D:
如果是真漏电,漏保会不跳吗

网友D:
应该是感应电的可能

网友E:
一般设备上端不会装漏保,大概率判断是漏电

网友F:
好多外壳没有接地电器接电后,用万用表测外壳对地都能测出一定电压。测得170V电压说明漏电很微弱,万用表内阻都能引起50V压降,不应该是真正漏电,电机线与外壳分布电容和绝缘漏电应该在允许范围之内,估计通电后用手摸外壳应该没有感觉。

网友G:
上部盒盖开关漏电了

网友H:
地线没有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