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为什么这样装修

楼主(2025-03-26):
上个卫生间还要步步高升?上了岁数咋整
高度用华为AR测量有32cm

网友A:
参考群租房改造厕所,抬高是为了使得污水管有落差,不至于堵塞。

网友B:
应该是条件不允许

网友C:
卫生间沙子垫的真厚。

网友D:
自己家的房子一般不会选择这么高,尤其有老人的这种带台阶很危险

网友E:
这种一般是借上台阶的力颠2下,解的更顺畅

网友F:
如果你没有过实际设计经验这样问是很正常的
很明显这个地方原来不是这个用途,是后来改装的,你可以看看很多的酒店,夜总会就是这样
甚至公寓房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群租房改造厕所,抬高是为了使得污水管有落差,不至于堵塞。
这不是出租房,是在四楼的楼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一般是借上台阶的力颠2下,解的更顺畅
太有质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没有过实际设计经验这样问是很正常的
很明显这个地方原来不是这个用途,是后来改装的,你可以看看很多的酒店,夜总会就是这样
甚至公寓房也是这样
即便装修也不管设计
这确实是个“酒店”,可能是后改造的
住过很多宾馆酒店,公寓也住过一些,这样的还是头一次
做成一个矮的台阶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群租房改造厕所,抬高是为了使得污水管有落差,不至于堵塞。

这不是出租房,是在四楼的楼房

一样的,就是为了增加管道落差,不容易堵,上海这样为了增加一个厕所的房子多了去了,要么上电马桶,要么增加管道落差。

要么像我家宅基地做法,抬高一步,这倒是有点迷信说法。

网友G:
改成缓坡能好点吧,可能还怕有水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成缓坡能好点吧,可能还怕有水流出来。
缓坡没地方,外延15cm就是门

网友H:
抬高是为了方便放下水管吧,免得再把楼板打穿,也不影响楼下

网友I:
弄成这样可能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不过门口台阶得做好防滑,最好是用不容易滑的材料,要不然上岁数的人很危险。。

网友F:
一般的排污水管是110管径,这个是在平放状态,如果楼下不给你安装管线,那么你就只能在自己楼层放管道,110的管加上一定的倾斜高度,加上水泥板层和瓷砖平铺,这个高度接近28公分了
看图这个是用岩石板,这个厚度比瓷砖厚,接近32公分也是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排污水管是110管径,这个是在平放状态,如果楼下不给你安装管线,那么你就只能在自己楼层放管道,110的管加上一定的倾斜高度,加上水泥板层和瓷砖平铺,这个高度接近28公分了
看图这个是用岩石板,这个厚度比瓷砖厚,接近32公分也是合理
专家也这么说~补充一下竖管还是要的

网友J:
事后去分析,会发现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当时现场想不到那么多的

何况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想法、做法都不一样

网友K:
我有个性,你们管的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事后去分析,会发现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当时现场想不到那么多的

何况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想法、做法都不一样
作为宾馆,这个设计太缺德~很不安全
家里这样设计,除非你超级静敏意识强
当年装修时,10公分的水台(原来就有)装修设计师都建议取消,当时还争论是不是为了多收钱,后来证明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性,你们管的着吗?
说你确定行吗
看你好像也不年轻了

网友L:
抬高是为了放防臭气的存水弯头。

网友M:
后改的,改下水管道(特别是马桶污水管道位置),原地板太薄,底楼天花板又不能改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了。

网友N:
良心设计,跑冒滴漏先进自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