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6):
就控制4台水泵,几个电动阀,看看这些配置

三菱PLC加大尺寸威纶屏,远程修改程序,柜内排气扇加温控

网友A:
同款机柜风扇温控,几块钱,好用实在。

PLC用汇川easy啊,体积还能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机柜风扇温控,几块钱,好用实在。

PLC用汇川easy啊,体积还能小一些

这个温控是便宜,但加上感觉就不一样了,问题是很多人不回去做这一步

其实我难理解的还是那个远程模块,淘宝查了一下要850元,

关键是就控制几个水泵,现场调试好后,可以说不会再需要改程序的

还有15.6寸的威纶屏,淘宝最少的是29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机柜风扇温控,几块钱,好用实在。

PLC用汇川easy啊,体积还能小一些

这个温控是便宜,但加上感觉就不一样了,问题是很多人不回去做这一步

其实我难理解的还是那个远程模块,淘宝查了一下要850元,

关键是就控制几个水泵,现场调试好后,可以说不会再需要改程序的

还有15.6寸的威纶屏,淘宝最少的是2920

是的,温控器设置启动温度,延长散热风扇使用寿命,挺好的,几块钱的事;

远程模块价格贵很正常,需要服务器+网络支持,我自己可以用VPN服务端+普通路由做,效果差不多,自己用几个客户端还好,

原理很简单,远程模块通过网络连接到服务器,两边做个静态路由,两边网络就通了<我最近弄的那个监控就是这样的>,

PPTP我发现很稳,一天几十个G都不会掉线

15.6 3000不贵啊,你买个组态软件授权也不便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个配件价格是没什么,整体配置、做工也不错。

只是觉得几个水泵控制,有没有必要这样搞上这样的配置

当然前提是预算充足

网友B:
有钱就好办事

网友C:
不差钱的
有回扣之类的

网友D:
线路规划的挺整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机柜风扇温控,几块钱,好用实在。

PLC用汇川easy啊,体积还能小一些

这个温控是便宜,但加上感觉就不一样了,问题是很多人不回去做这一步

其实我难理解的还是那个远程模块,淘宝查了一下要850元,

关键是就控制几个水泵,现场调试好后,可以说不会再需要改程序的

还有15.6寸的威纶屏,淘宝最少的是2920
我也想说这个呢,4个泵的控制还要上PLC,还要上远程。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F:
可能需要远程控制水泵的启停或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需要远程控制水泵的启停或切换

这个不需要

网友G:
所以说国产的东西提升质的同时也提升价格,一味的走低价路线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H:
挺整洁的,布局也很不错

网友I:
HMI从6吋--10吋--15吋,面子工程不能马虎

网友J:
没准这个是数字化转型的工程呢,上云上平台啥的,立马就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准这个是数字化转型的工程呢,上云上平台啥的,立马就高大上了。

不是的,在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就是按钮接触器控制的,

图片是新开的公司用的,只是这个是一备一用,多了几个电动阀

这个水泵是树脂塔用的,就是把自来水过滤成软水用来染色

网友K:
问下那个SC09接口的线是用来远程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下那个SC09接口的线是用来远程控制的吗?

不是的,那个口连接触摸屏

远程用的是加装的232BD板

网友L:
只能说做的漂亮!赏心悦目的感觉!

网友M:
水泵用星三角起动,怎么不用变频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水泵用星三角起动,怎么不用变频器呢?

就是简单的抽水,没必要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