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5-03-27):
公司一台1200PLC程序用到了modbus指令轮询读取几个从站数据,偶尔会出现轮询busy为1,导致整个轮询卡死,目前都是现场断电重启恢复,因为可以远程访问这台PLC,想请教我直接远程在线stop PLC 再run是否可以?以免每次都跑现场?

网友A:
在别的论坛问过了 很多人也回复了
用物联网网关 远程编程 控制 调试都是可以的
现场的手机信号正常就行了。

网友B:
要看你PLC控制的是什么, 万一远程看不到现场, 引起大的事故呢?
为什么就不能解决卡死的问题呢?
可以远程访问的话, 也不一定要stop啊, 你在通讯程序加个点可以复位就行, 为什么一定要整个搞死PLC呢?

网友C:
每个站点给10ms的时间,无论有没有BUSY,都直接轮询下一个站点!
在smart编程中经常这样弄,可以搞更短时间!

网友D:
不建议这样做,你可以优化你的通讯程序,何必stop、run

网友E:
3楼说的对,既然是轮训每点分配50ms,当然前提是你能改写PLC程序。

网友F:
PLC跟从站轮询时,从站通讯不稳定或是掉线,应该从从站硬件和程序优化上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