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7):
我是觉得这样比用气缸、伺服好

网友A:
确定它是使用了气缸的

网友B:
是用了气缸,但那凸轮加工便宜吗?批量可能设计还合算,如果非标设备,设备的台数就一台的话,我认为就不合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用了气缸,但那凸轮加工便宜吗?批量可能设计还合算,如果非标设备,设备的台数就一台的话,我认为就不合算。

 附议 !

网友D:
简单,还不容易坏,最好了。

网友E:
机械动作研发和调试成本有点高,做非标不划算,做行业专用机械才有优势,比如某种量大的产品生产

网友F:
机械设计的成本肯定高,每个点都要考虑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