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7):
变频器用了很多今天发现一个问题,由于知识有限,请教一下大家。
变频器上通常会标额定电流,这个电流是指输入电流还是指输出电流,经过我多次使用发现输入电流实际上是不等于输出电流的。
他这个电流差去哪里了?
另一个还用到了220V进220V出,和220V进380V出的变频器。那220V进380V出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是220V的额定电流还是380V的额定电流?
再一个我看到一个220V。。。400W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5A。这个是怎么算得来的。感觉跟书本上的功率电流电压公式不配套。

网友A:
变频器上通常会标额定电流,这个电流是指输出电流.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实际上是不等于输出电流,但如果不考虑变频自身的损耗,输入电流×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相差部分就是变频的损耗,也就是变频的效率。

网友B:
额定电流是指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少,是因为输入和输出的功率因数不同。电网规定的功率因数是0.95,一般电机的功率因数只有0.8左右。
还有,钳表本来设计是用来测正弦波电流的。用来变频器输出的方波电流会不太准,尤其是输出不是50Hz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220V进380V出的呢?

网友C:
变频器上通常会标额定电流,这个电流是指输入电流还是指输出电流,经过我多次使用发现输入电流实际上是不等于输出电流的。
他这个电流差去哪里了?

变频器的原理是把交流整流成直流,然后直流再变成可调频率的交流,这个过程中间是有损耗的

还有输出的不是纯正的交流,测量也会有点误差

另一个还用到了220V进220V出,和220V进380V出的变频器。那220V进380V出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是220V的额定电流还是380V的额定电流?

具体看铭牌或者手册

再一个我看到一个220V。。。400W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5A。这个是怎么算得来的。感觉跟书本上的功率电流电压公式不配套。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算法计算的,至少输入的是单相220,而电机是三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能不能分开算,220V整流算一次,倍压后得到母线电压,再输出算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分开算,220V整流算一次,倍压后得到母线电压,再输出算一次

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具体计算公式的,厂家每个规格会给出具体值,作为使用者看这个就够了

网友D: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指输出电流,也就是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