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长电压低

楼主(2025-03-27):
一台吊机,线路太长。吃上负荷会跳总接触器
一天跳十几次。。还没去现场,根据客户描述分析负荷重,电压下降严重,造成接触器无法吸合,距离
客户30公里。

楼主:
36v的接触器和遥控接收器。客户换过变压器和接收器。所以我分析是电压低造成。就地加个电力电容怎么样?能改善不电客个

楼主:
家里有25kvar的电容。加个1组能改善不

网友A:
没试过,可以试试看。不懂这个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B:
还不如换220V接触器呢,吸合电流更低 不过,接触器都吸合不了,电机能正常工作?所以首先要解决低的原因

网友C:
电机启动时电压都低到交流接触器不能吸合,电机运行也不能可靠了,先用万用表量量启动时电压降到多少,太低的话如果线路没有虚接,只有考虑换主线了。

楼主:
奇怪,客户反馈说今天总接触器又没跳??昨天天热跳了10几次。

网友D:
是不是电源电压低,实地测量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真是电压低,那估计就不好搞,控制电源可以用直流电源,这样适应范围大,但工作电源低压就不好办,就算上变频有时候都会跳保护

网友E:
偶尔跳,不会线路中有破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电压低,实地测量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真是电压低,那估计就不好搞,控制电源可以用直流电源,这样适应范围大,但工作电源低压就不好办,就算上变频有时候都会跳保护
距离有30公里,还没去。客户说以前好好的。最近出现故障。客户有时候说的有点矛盾。客户让专门修吊机修过没找到原因。换成直流电源所有的接触器都要换,遥控接收器也要换(貌似没有直流供电的)这个成本 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尔跳,不会线路中有破损了吧。
可能性不大,因为客户说断路器没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换220V接触器呢,吸合电流更低 不过,接触器都吸合不了,电机能正常工作?所以首先要解决低的原因
猜测

楼主:
我现在怀疑这个断路器了。因为今下午客户说今天降温,一次没跳。既然和温度相关,深度怀疑这个正泰100安的断路器。温度高时内部虚接。别的想不到了

网友F:
30公里,压降很大的,要解决稳压的问题

网友G:
整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B:
变压器的进线得换了吧,换根整线很难吗?这样接很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H:
是的呢,看了这个图片我严重怀疑变压器进线接触是否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个隔离变压器
客户说换过隔离变压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进线得换了吧,换根整线很难吗?这样接很容易接触不好
我还没去现场呢

网友I:
长距离的线缆需要考虑线径和高压传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