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得多大功率】

楼主(2025-03-27):
(无正文)

网友A:
最小都3千瓦的,一般是直接接线,很少用插头

网友B:
我有次出差用的这种即热式的,洗完后还有点怕怕,这种功率挺大的。

网友C:
洗的时候还是断电比较可靠

网友D:
插头起码得配个带漏电的吧,用起来才放心

网友E:
这个直接换成86漏保,我公司在用的220v8.8kw。夸张吧。

网友F:
这种不一定是功率大,可能是插头接触不良,虚接导致发热烧的。看这成色应该也用了好多年了把

网友G:
即热式功率确实大,也曾经想弄个,但老房子,线径细,根本没法带。还有就是看说明都是直接接线的,插头这种不太可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洗的时候还是断电比较可靠
这个是即热式的,断电就没有热水了

网友I:
功率不小

网友A:
这个图上面的是即时加热的,断电就没热水
即热的有一款是水电完全分离的,那个是电磁加热的,原理和家用电磁炉一样,水在盘管流动,功率在3到4.5千瓦,只要你的电线能抗住就可以

网友J:
这个是5.5千瓦的,妥妥的电老虎。

网友K:
功率是一方面,极大可能是虑接造成的!

网友L:
买过有5.5~8.5KW.TB一搜多的是,我用的是空调用的漏保开关

网友M:
5KW以上,一般都是6KW左右的即热式热水器。

网友N:
这个安全吗?

网友O:
6KW38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