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7):
进雨水炸机  驱动板上只检测到坏了三个稳压二极管 。测试驱动板波形正常。但是一直有电流显示。插不插霍尔都这样,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把咸工的书维修案例翻了个遍,也没找到同样的案例。
霍尔后级的运放输出电压都检查了,基本正常,再往后级就跑不出是什么电路,翻了半天资料,有说是偏置电压有问题,但是在电路板上找不到这个偏置电压。大家有谁知道可能会是哪里的问题,或者有相关的资料让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A:
一级一级往上断。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主板问题,上电没有启动,显示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报故障代码,以前好像处理过这种故障现象,是恢复出厂值就好了。最好走线绘图再分析!去处理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主板问题,上电没有启动,显示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报故障代码,以前好像处理过这种故障现象,是恢复出厂值就好了。最好走线绘图再分析!去处理这种故障。
这个主板买不到啊,已经恢复出厂了,没有效果,霍尔后级的两个082都换了,也没用效果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按照信号走线去维修主板,除了更换运放芯片外特别周围贴片电阻一定重点检查(贴片电阻损坏特性大多数电阻值变小),在路可以直接测量大致!。如果你是练练手,可以去探索。要是赚银子建议放弃维修。

楼主:
没找到问题,已经装起来了。带了一台电机试了一下。不运行时显示18安,运行的电流居然是减去电机的实际电流。电机测量5a的时候显示13安。服了

网友C:
13+5=18,没毛病。。。明显后级运算基准不对嘛

网友D:
我们公司在北京,专业维修变频器和各类主板的,15010688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