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9):
昆仑通态TCP7052Kt用哪个软件?安装了几个软件都找不到这个型号,只有TCP7032Kt,TCP7052Nt

网友A:
不是有3.5。多少之类的版本 安装看看

网友B:
用其它型号建立一个画面看能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其它型号建立一个画面看能不能下载
谢谢!选TCP7032Kt一切OK 昆仑通态太奇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