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这段话转换成最简洁的SCL语句

楼主(2025-03-29):
内容如图,有延时,有比较,不太会转成SCL语句

网友A:
为什么舍弃跑车,转骑自行车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舍弃跑车,转骑自行车 ?
可以钻胡同

楼主:
就是想看下SCL能不能很简洁的写出,不能的话,就只好混着写了

网友C:
写延时.TON(IN := 写设定值 AND 读保持 = 0 AND 写保持 = 0,
PT := t#20ms);
IF 写延时.Q THEN
写设定值保持 := 1;
END_I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写延时.TON(IN := 写设定值 AND 读保持 = 0 AND 写保持 = 0,
PT := t#20ms);
IF 写延时.Q THEN
写设定值保持 := 1;
END_IF;
按照梯形图逻辑,if 里面应该加上 前面的条件,虽然感觉效果一样的。
IF 写设定值 AND 读保持 = 0 AND 写保持 = 0 AND 写延时.Q THEN
写设定值保持 := 1;

网友E:
SCL是什么?是ST文本语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