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30):
如图,我在一个DB块里面定义了不同限值的数组,想在FB块里面写一段程序,根据不同输入数组的长度做相应的分段比较并输出对应值。现在是不太清楚在FB块里面输入类型能否是一个可变长度的数组,并且如何得知调用数组的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在一个DB块里面定义了不同限值的数组,想在FB块里面写一段程序,根据不同输入数组的长度做相应的分段比较并输出对应值。现在是不太清楚在FB块里面输入类型能否是一个可变长度的数组,并且如何得知调用数组的长度?

1、你可以为你的FB创建可变数组作为数据接口,例如Input:  array[*] of real;
2、你可以通过LOWER_BOUND和UPPER_BOUND来确定数据的上下限。(V14或以上版本支持这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