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断了飞线,要一定的手法吧

楼主(2025-03-3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人干不来;

网友B:
手艺活啊,会不会比换一个还费钱?

网友C:
看这手法,我的坏了还是去换个吧

网友D:
上次自己的笔记本排线断了两根,屏幕时亮时不亮,果断换了,没时间折腾的

网友E: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F:
一般是显示屏的排线,如果是普通的换整个显示屏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G:
软排线还是换了吧

楼主:
这个视频更多是展示人家有这样的水平,至于有没有必要这样用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H:
这手艺,太太太棒了!

网友I:
毫米级电熔技术我不行,手斗厉害

网友J:
这技术真不是一般人能焊接得了的,就我拿了20年烙铁的维修工来讲,就凭一把烙铁能拆,指甲盖大小,几十个引脚LQFP封装芯片,这个排线还真接不上。耐心,经验,顺手工具,缺一不可。

网友K:
要成功,一个好的电烙铁是少不了的
以前做维修时候,焊接过,先去掉保护层,然后两边上锡,中间搭桥,动作要快,不然会把底层搞坏

网友L:
绿色的是粘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绿色的是粘胶吗

叫固化绿油

固化绿油一般指光固化阻焊绿油,是印刷电路板上的一层绿色阻焊绝缘漆。其主要作用是避免电路板在生产过程中焊锡沿着铜箔向周围分散乃至形成短路,保持电路板焊接面的整齐;还能使电路板上的铜箔与空气阻隔,避免铜箔氧化。此外,它最主要起绝缘作用,可防止连锡短路,同时还有防潮、防腐蚀、抗氧化等效果1

网友M:
这确定是人能干的了的活吗

网友K:
实际上吧,这个焊接时候一般还要借助固定台放大镜来看的,不过现在能换就换,和以前不同,毕竟时间成本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确定是人能干的了的活吗

还有更高手,手机芯片打圈引脚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