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31):
我有个220V电磁阀,需要电源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延时3分钟才关闭,原本想着用UPS实现,但UPS体积太大,不知有没什么其他产品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电源没电后电磁阀不关闭行不行?

网友B:
如果没有时间要求,就是说可以超出3分钟的话,可选择常开型的电磁阀

否则的话只能上UPS了

网友C:
就是论事吧,难也不难,3分钟,正好是空气延时触头的极限,AC220V的电磁阀,改双作用形式的,一个头用AC220V,一个头用DC12V,然后按逻辑要求改正常的控制电路,遇到断电,控制电路切换到延时触头,然后用一个12V的小电瓶给供电就行

网友D:
这个比较难了吧,在不外接电源的情况下,你的电磁阀怎么动作?

网友E:
线圈改为24V直流,用6个18650串联,加个保护板 挂个工控PLC板检测电源和控制

网友F:
空气延时辅助触头了解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空气延时辅助触头了解下

楼主说的是突然停电,并非某一断电信号,你那延时断开有什么用?即使延时再长的时间也没用,还是没电。

网友H:
你看看“延时断开定时器”
比如欧姆龙的H3BF

网友G:
其实还可考虑在换向阀的排气口加一2位3通电磁阀,该2位3通电磁阀属于常闭型,正常通电时,2位3通电磁阀工作,可连通排气口,使换向阀正常工作。一旦突然断电,2位3通电磁阀因失电而关闭,从而使换向阀无法换向,相当于自保持,保持时间绝对超过3分钟。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准备还是定个小点的UPS了,这个是冷冻上用的电磁阀,用来平衡压力的,只需突然断电时通个几十秒钟就可以了,也不能长期一直通,否则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I:
有延时继电器,延时触头

网友J:
220V电在断电后,还要供,还是UPS靠谱点

网友K:
如果是安全需要,并且使用的是三位四通电磁阀,把复位弹簧去掉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了(需要用中位功能的除外)。

网友L:
突然断电,就算气囊延时没有问题,动作也进行不了吧!
还是需要一个UPS 才行吧!

网友M:
上啥UPS  可以看看这个  可调延时停止 不清楚你具体情况,电磁阀是多少V。 断电是现场任何电源都断吗  还是还有220线路有电?

网友N:
1,要么加UPS类似的,检测停电然后做控制。
2,做过类似的工艺,断电打开,3位5通电磁阀用的NC,也就是说,设备正常运行,电磁阀线圈ON,电磁阀用的关闭状态,不通,一旦停电,电磁阀线圈OFF,这个时候一直ON,开启状态

网友H:
如果要电磁阀在停电后还保持3分钟,就要有后备电源,控制上使用断电保持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