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31):
请教各位高工,西门子S7-300电源坏了,能用普通电源代替吗

网友A:
我的S-1500,也是使用的普通的开关电源,还是二手的,就是不好安装。你的就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B:
不是绝对不能使用,但普通开关电源在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上可能较差,易影响PLC的正常工作.

网友C:
临时应急可以用普通开关电源,长期不建议使用。

网友D:
肯定可以. 谁便宜用谁. 如果出现PLC受影响, 那肯定是西家PLC不过关.

网友E:
用普通开关电源的也不少

网友F:
可以,还是需要用正规厂家的!至少要用明纬的吧!

网友G:
完全可以。
国产的替代也很多。

网友H:
临时用一下随便,然后买个PS307电源到了换上就行了;

网友I:
原装也是开关电源啊,有什么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