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31):
1000H报错问题

可能原因:
1000h报警主要为设置的SPEED*UNITS超过MAX_SPEED导致。如果是插补运动则为设置的MSPEED*UNITS超过MAX_SPEED导致。

解决方案:
1.适当增大MAX_SPEED,但不要超过硬件手册的最大脉冲频率;
2.将驱动器细分降低;
3.控制运行速度和加速度;
4.脉冲当量设置太大;
5.电机齿轮比指令调整,不建议在控制器上修改电机齿轮比,在驱动器上里面修改电机齿轮比;
6.检测有无叠加,叠加轴超max_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