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报EER60.0

楼主(2025-03-31):
现有一台松下伺服驱动器MBD LN25SL 通电就报ER60.0?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说明书也没有报警代码。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是96那一个参数

网友B:
打电话问问售后

楼主:
这个驱动器是直线电机驱动器,不能带普通松下伺服,后面打电话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