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1):
请问大师一个问题,有两台22千瓦抽浆泵电动机,三相电压,390V,391.390V,电动机的电流有一相高差不多7安培,一台电动机三相电流是,46.5A,47A,54.5A,另外一台电动机的电流是47A,48A,55A,因为我们这个泵抽差不多一分钟,超负荷也没有办法,换了电动机还是一样的,有一相电流高差不多7A,麻烦问一下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师傅些。

网友A:
相差7A算是比较大的,运行起来发热是不是正常?

网友B:
赶紧装一个炜固的US13  电流报警器,可监控三相电流不平衡  电流过低  电流过大 都能报警。

网友C:
会不会是泵坏了  ?

网友D:
试一下空载电流怎样

网友E:
有另外的谐波干扰,也会电流不平衡,这种情况电机温度不高,就不用管它 你最好检查下为什么会超电流

网友F:
要是电机长期运行,好比连续运行两个小时,温度小于六十度,电流也一直是这个样子,就不用管!

网友G:
把电流高的那根线换掉试一下,或者有没有可能虚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温度不是很高,不感觉烫手,因为工作一分钟左右要停两分钟,不是长时间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两个电动机在两个柜子,都是有一相电流大,总线没有漏电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温度不是很高,不感觉烫手,因为工作一分钟左右要停两分钟,不是长时间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没有那么严,能够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泵坏了  ?
泵正常,只是负荷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空载电流怎样
这个真的还没有试过,有时间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另外的谐波干扰,也会电流不平衡,这种情况电机温度不高,就不用管它 你最好检查下为什么会超电流
我估计和进线有关系,进线是从地下面走的,车间好多电动机电流都不平衡,能够用就没有管

网友A:
建议你用一个指针表卡一下,你的电机发热正常的话,怀疑数据的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一个指针表卡一下,你的电机发热正常的话,怀疑数据的准确性
电流没有问题,都卡过的。

网友H:
2台都这样的问题,看看C相相电压是否正常? 同一电源接其它电机看看? 别整得是电机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I:
是变频器带的吗?以前试过变频器坏,导致有一相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变频器带的吗?以前试过变频器坏,导致有一相电流小
交流接触器,不是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