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1):
两套汇川伺服电机上都安装了轮子(轮子是绿色的),靠摩擦带动料带,轮子带动料带会打滑,料带朝一个方向转(伺服电机也是朝一个方向转),
这两套伺服通过PLC走同步,
有1个外部编码器,上面带了不锈钢的金属轮子,金属轮子上面均匀分布36个齿(料带上面每个芯片是7个孔),金属轮子转动,1个齿会卡住1个孔,
伺服电机的轮子带动料带,料带带动金属轮子,
设备做工艺时有相机拍照,可以算出偏差值发给PLC,但相机视野只有正负1.25mm,
1个料带的长度在100米左右,

伺服电机的轮子有弹性,安装跟料带近一点,相当于半径变小一点;安装跟料带远一点,相当于半径变大一点,
伺服电机朝一个方向转,如果用轮子的周长来计算电子齿轮比,轮子周长的计算会有偏差,轮子和料带安装的距离导致半径会有偏差,轮子靠摩擦带动料带因打滑有偏差(打滑的量无规律,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基本上每次都会有一点打滑),

以上图片是空料带,不敢拍带有芯片的地方,
图片中有编码器带的不锈钢的金属轮子,伺服电机的轮子(绿色的),料带另一端还有一个伺服带着绿色轮子(没拍照,和这个是一样的),

以上情况正在考虑外部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通过驱动器自动补偿,目前还未实现,
上来问问高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大减少误差???

网友A:
也就是右边的靠摩擦带动料带,料带带动左边的带齿的轮子
由于打滑可能出现问题,要解决打滑问题
将摩擦带动改为齿轮带动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B:
可以外部编码器给PLC,以这个为准计量

或者把电机的轮子改成像编码器那样的轮子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带齿的轮子

网友D:
用编码器检测皮带吧,这个无误差

楼主:
不让用带齿的轮子,我们客户明确说了,如果料带被卡住了,齿轮一拉动,几百个芯片就会被拉坏,
目前是用编码器检测料带,考虑从这点去突破

网友E:
伺服驱动器能支持位置全闭环最好了,省事

网友A:
所谓偏差是不是因为两个伺服带动料带由于其一打滑而使料带跑偏?
使用纠偏传感器
客户说的问题应该装个编码器,处理料带卡住

楼主:
暂时不考虑跑偏,
目前正在全闭环

网友A:
2个伺服跑的不一致,再加上打滑,最后结果不就是料带不走直线嘛

楼主:
这两个伺服的同步,没有说不一致,
实在不行,前面伺服反向用转矩模式,后面的伺服就走位置模式,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目前先不考虑这点吧

网友A:
那你说的误差,偏差指的具体是什么

楼主:
提供动力的绿色轮子靠摩擦带动料带,会打滑,打滑的量不确定,
还有这个轮子安装和产品的距离,有大有小,会导致轮子的半径在变化,还有计算轮子的周长会有偏差(周长=兀*直径),
如果没有外部的因素消减少这些误差,一直按照固定的电子齿轮比去跑,它一定会有累计误差,累计误差会越来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供动力的绿色轮子靠摩擦带动料带,会打滑,打滑的量不确定,
还有这个轮子安装和产品的距离,有大有小,会导致轮子的半径在变化,还有计算轮子的周长会有偏差(周长=兀*直径),
如果没有外部的因素消减少这些误差,一直按照固定的电子齿轮比去跑,它一定会有累计误差,累计误差会越来越大

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编码器来计量长度

以前做过线材折弯机就是这样,伺服只负责动力,用变速脉冲指令

长度由被动轮加编码器计量,快到目标值时提前减速,然后停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供动力的绿色轮子靠摩擦带动料带,会打滑,打滑的量不确定,
还有这个轮子安装和产品的距离,有大有小,会导致轮子的半径在变化,还有计算轮子的周长会有偏差(周长=兀*直径),
如果没有外部的因素消减少这些误差,一直按照固定的电子齿轮比去跑,它一定会有累计误差,累计误差会越来越大

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编码器来计量长度

以前做过线材折弯机就是这样,伺服只负责动力,用变速脉冲指令

长度由被动轮加编码器计量,快到目标值时提前减速,然后停止即可
你这个相当于伺服走JOG,精度不高的场合可以这样用,
我这个精度要求0.1mm,还是得用全闭环模式

网友A:
应该从根本解决打滑问题,即便二个伺服绝对同步,也不能保证打滑问题,而且可能只是一侧打滑,你怎样检测出来?
好像你不同意装编码器,0.1mm,编码器能不能胜任计算过?

网友F:
100米长!!!!!
中间没有涨紧辊吗  ?
最好有张力控制。

网友F:
那个绿色的轮子,怎么看都是灰色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