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2):
西门子MM440-11KW变频器运行随机报F0003(欠电压)维修1例

一、故障现象
运行中,随机出现F0003(欠电压)报警停车;复位后或断电后重启,能够运行,但仍随机报F0003停车。
二、检查维修
1、R-S接维修电源380VAC,可以听到菜单继电器动作声音,面板正常显示;
2、设置P0007=1;P1000=1;
3、负载输出U/V/W接3只星形220V100W灯泡;
4、测母线电压,静态时,母线电压520VDC正常;运行时,随着频率升高,母线电源大幅下降,到25Hz时,母线电压已降至460VDC,下降了60V;监测r0026(实时母线电压),完全一致,排除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存在故障的可能性;
5、测充电电阻(330Ω)两端电压,上电后继电器吸合,且无论运行与否,电压一直为零,排除充电电路存在故障产生大幅压降的可能性;
6、分析母线滤波电容,为4只1000uF/400V电容,每2只并联再串联;测每2只并联的电容,分别约为1800uF左右,串联后总容量为870uF,总容量下降17%;考虑在实验300W灯泡的负载下,此电容容量足够,应该能够排除母线电容容量不足造成带负载后母线电压大幅下降的可能性;
7、25Hz运行时,测R-S输入380VAC,电压下降为360VAC,下降了20V,基本可以排除维修电源容量不足引起带负载后母线电压大幅下降的可能性;
8、母线电压下降如此之大,应该是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存在问题。测整流桥,正向导通电阻无明显差异。

还有那些可能性?
IGBT换不换?

网友A:
不要接维修电源,直接接三相380看看整流前后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接维修电源,直接接三相380看看整流前后电压呢?
没有3相电源。

网友B:
我感觉你想多了,多半是维修电源引起的!你变压器是反接用,然后输出功率200多W,肯定有压降!找个三相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想多了,多半是维修电源引起的!你变压器是反接用,然后输出功率200多W,肯定有压降!找个三相电看看!
不是380V/220V变压器,是专门绕制变压器的厂家定制的220V/380V,功率足有300W以上,单只手根本拿不动。
嗯,既然都是这样想的,想办法试一试吧!
那么,F0003从何而来?

网友C:
拆开继电器看看,是不是触点打火了,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继电器看看,是不是触点打火了,接触不良
充电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充电电阻将会存在较大电压。。。实测为0,见第5项。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样测排除不了信吗,我遇到过触点接触不良报欠压的,电流大的时候就顶不住,他又是短接状态,充电电阻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你测不到压降,加上你没有接11KW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测排除不了信吗,我遇到过触点接触不良报欠压的,电流大的时候就顶不住,他又是短接状态,充电电阻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你测不到压降,加上你没有接11KW电机。
用3相电源,额定电机试一下吧。

网友D:
您好!故障解决了吗?您说的这个故障我们之前修过几次,现在忘记当时什么情况了,我们是专业维修工控产品的,可以电话或者微信沟通15010688271

网友E:
也遇到用220/380变压器试机时有的小功率变频器反而降压

网友F:
信号一段段测,看哪里的问题喽

楼主:
试过了。三相400VAC入,母线550VDC,50Hz带负载(灯泡)几乎不变。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不定就是现场引起的!你这个电源太小了,遇到老欧瑞变频器,空板子都启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就是现场引起的!你这个电源太小了,遇到老欧瑞变频器,空板子都启不动。。。
1、在实验室试机,母线电压降落过大,确实是维修电源容量不够,或者连接线、方式存在问题;
2、现场,换了一个MM440-11KW备件,运行几天了,一切正常;
3、下一步查查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可能存在不稳定性因素?

楼主:
1、查母线电压检测LM358及其周边电路正常;
2、电源板所有电解电容拆焊(3只120u/35V、2只470u/10V、4只39u/35V),除39u/35V电容基本正常,其它电容容量大都减少15%-20%。更换后,查母线电压、r0026实时电压,如前,r0026比实测略小6V左右。但以前r0026不太稳定,现在r0026已经非常稳定了。
3、送厂待运行检验。

网友G:
换1000微法电容一试,D值没有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