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N400智能继电器保护测试仪测试电梯继电器的动作值和返回值

楼主(2025-04-02):
如题,怎么用PN400智能继电器保护测试仪测试中间继电器的动作值 与返回值 ,谢谢!

网友A:
把动作接点接到测试仪。。就可以测出来了。。

楼主:
首先通过万用表检查继电器的触点状态及线圈阻值,直观检查继电器的好坏,再用手持式继电保护测试仪检查继电器的动作值和返回值及继电器输出触点的接触电阻进行测试。希望有知道怎么测试的朋友详细指点 一下,感谢!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图片,本人认为没什么大用,因为继电器是否可靠的动作,并非通过一次或者几次就能断定其性能,即使是100次都正常,哪怕只有101次时有问题也不行。正因为如此,作为电梯,所有重要的信号都是有反馈的,一旦继电器误动作或不动作,电梯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接受到反馈信号,电梯将立即锁死,禁止继续运行,必须维修人员现场解锁。
某些电梯还具备故障显示功能,比如显示“L”或者其他什么故障码,维修人员根据显示的故障码,能够的针对的检查,迅速排除故障。

网友B:
据我所知,电梯有以下的信号反馈:
1、开、关门信号反馈,当关门继电器动作后,程序开始计时,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接受到关门到位的信号,将自动开门,此时如果再次(人为控制)关门,仍同以上一样,继续监控关门时间,周而复始…不过反复的次数也是有限制的,如果连续3次或以上,将彻底的锁死电梯。
2、上、下行接触器保护,当电梯上行信号发出后,必须在1秒内接受到接触器动作信号,否则将锁死电梯禁止再次运行。接触器释放信号也类似,也是大约在1秒内接受到释放信号,否则将立即锁死电梯。
3、电梯有超时保护,电梯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收到到站反馈信号,将锁死电梯。
还有其他的反馈保护,不一一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