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3):
想用STC单片机,与洗衣机水位传感器配套,做一个水位控制,能否实现?
现在常用的洗衣机二线、三线水位传感器,与51单片机是怎么编程的?

网友A:
二线就开关量,三线 模拟量

网友B:
先让你知道传感器的原理

网友C:
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实际是一个可变电容器,根据水位的高低,会改变电容的大小,需要做一个阻容振荡器,单片机采集振荡频率,再根据频率转换成水位,之前好像看过洗衣机的电脑控制板,上面是这种设计,你可以找一块洗衣机的电脑板,分析一下它原来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家用洗衣机水位传感器不是你说的那样,里面是电感线圈与电容连接的谐振回路。

网友D:
不能把水位开关理解成一个开关量信号

网友E:
常见的就是压力开关,具体是用微动开关(机械),还是电磁(电子,霍尔)与洗衣机品牌(成本)有关
没必要使用模拟量的,只是根据衣物选择用水量~没有几个水位
你可以做个实验,不放衣物,水加满后停机,过一定时间再开机,又有水加入,不同的洗衣机可能加入的量不同,还没见不能再加入的
这类传感器(开关)很常见,你家的燃气热水器(锅炉),燃气表……都能见到,工控领域里更是常见

网友F:
直接用投入式液位传感器更方便

楼主(2025-07-24):
搞清楚了。水位传感器与非门电路搭建一个振荡器,单片机通过测频率来判断水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那个成本较高。洗衣机水位传感器配合一些电子元件,成本最多也不会超过15元,10元就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