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编程求教,各位大佬指一下错

楼主(2025-04-03):
(无正文)

网友A:
挺好的,比我强

网友B:
硬件类型对应上,也可以。

网友C:
没什么问题!
只是不知道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软件?
要是西门子的软件,这个好像不行,需要分两个段来写!否则编译通过不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博图编写的1200程序是容许这样干的。

网友E:
感觉这逻辑不习惯,或许是我的惯性思维吧

网友F:
习惯把线圈互锁点跟停止点串联,防止触点粘连造成短路

网友G:
博途软件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逻辑,但我是初学者,不知道我现在的逻辑对以后有影响没有,以后容不容易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了,我是初学者,没实际项目经验,只能让程序运行,还不太清楚许多细节,谢谢你的指导,我会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初学者,从西门子开始学

网友H:
Q0.2 Q0.3 位子要放后面吧

网友I:
正转反转的逻辑连锁要放到后面,线圈前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有什么影响吗,求教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有什么影响吗,求教
一般互锁放在线圈前更稳妥。
比如你这个程序,假如在Q0.2有输出的情况下用软件强制Q0.3,就会出现正反转同时接通的情况。
改进之后显然更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指导

网友K:
不错,继续深入研究

楼主:
更改后,求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跟第一张的处理方式有本质区别吗

网友L:
真的是初学者。

网友M:
回复 网友A:
肯定有区别啊,第一张图,电机正转接通的同时,你按反启动,电机反转接通但不切断正转自锁;第二张图你往后挪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M:
你确定吗,正转启动的时候,你按反转按钮来启动反转,我来学习一下看怎么启动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A:
哦,第一张图也做了连锁,比较新奇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