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3):
24V的电流怎么计算,怎么选开关电源?

网友A:
反正不贵,往大了选,

你那个17-18A是怎来的?16DI,本身模块不咋耗电吧。

一般的模块自身耗电+外面设备耗电,累加起来,然后留个余量就OK了。

比如,额定电流6A~8A,你选个10A的就行,

如果电流太大就考虑2个或者多个电源供电,负极接一起等电位就OK了。

网友B:
预算充足就高点选。

网友C:
19.13   选20A就可以了

网友D:
那个16DI的电流是不是算的太大了啊!感觉模块应该不怎么耗电吧!

网友E:
保险起见比峰值电流大个5A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F:
主要看钱下菜。同样标准的品牌与小作坊价格相差很多倍。

网友G:
你这个真是胡闹, 耗电数据不对.
DI要是一块要17A, 那10块不得要170A?
一个DI点, 接通电流也就在5~10mA, 模块本身功耗个位数w.
一套这样的系统, 弄个5A的24V就够够的. 仔细算的话2A都够.

网友H:
留出一定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16DI的电流是不是算的太大了啊!感觉模块应该不怎么耗电吧!
这是西门子软件自动算的,我也有点疑惑,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真是胡闹, 耗电数据不对.
DI要是一块要17A, 那10块不得要170A?
一个DI点, 接通电流也就在5~10mA, 模块本身功耗个位数w.
一套这样的系统, 弄个5A的24V就够够的. 仔细算的话2A都够.
DI是8个16路的 一共17,这是软件算的,我也蒙了,所以来问问各位大佬

网友I:
什么型号的PLC的输入端口有这么大的电流啊

网友J:
一般10A够够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真是胡闹, 耗电数据不对.
DI要是一块要17A, 那10块不得要170A?
一个DI点, 接通电流也就在5~10mA, 模块本身功耗个位数w.
一套这样的系统, 弄个5A的24V就够够的. 仔细算的话2A都够.
DI是8个16路的 一共17,这是软件算的,我也蒙了,所以来问问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型号的PLC的输入端口有这么大的电流啊
西门子的啊
他自己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真是胡闹, 耗电数据不对.
DI要是一块要17A, 那10块不得要170A?
一个DI点, 接通电流也就在5~10mA, 模块本身功耗个位数w.
一套这样的系统, 弄个5A的24V就够够的. 仔细算的话2A都够.
DI是8个16路的 一共17,这是软件算的,我也蒙了,所以来问问各位大佬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