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4):
中途接手的一个维修活儿,原三菱D700变频器坏了,手头上没原装变频器,换上了汇川MD310变频器,参数设置好后发现不转。后排查到是板卡上没有输出(图2的1、2号脚)。厂家的图纸仅是接线图,难道是非继电器而是集电集开路输出?但我短接1、2,变频器是可以运转的。另外,送丝电机点动的条件还有哪些呀,怀疑是没输出,板卡上也没有输出指示灯。

网友A:
先看看原变频器的有效控制信号是NPN还是PNP,再调整汇川的控制方式,一样了,再检查信号问题

网友B:
接线和参数看看

网友C:
如果是输出看你板子是输出的24V,原三菱的一般输入是控制是0V吧?为什么原来的可以?你确认原三菱变频器输入信号?或者你实际上设备输出信号到底是否是24V,还是0V?再仔细看你图,画的肯定不对啊

楼主:
是板子坏了,换上新的就可以了。话说这个单片机做的真粗糙,板子上就一个power灯,其它啥指示灯都没有,连输出状态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