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4):
图一是施工现场。
图二是安装示例。

现场是危险环境,要求防爆施工,图一中图片底部为示例的防爆端子箱底部,都是格兰。防爆端子箱里面基本上都是端子,设备上还有伺服的动力线与编码器线缆,这些东西需要接到绿色示意的正压防爆柜中去,需要穿墙,墙后期需要开洞。

现在我想问的是:
1、我是全部走防爆镀锌管还是走桥架施工方便?最主要的是符合规范。
2、防爆端子箱出来的线肯定是防爆挠性管,如果有桥架的话,防爆挠性管怎么和桥架衔接?
3、如果用防爆挠性管+桥架的方案,防爆挠性管敷设在桥架里面还是到桥架里面就是裸露的线就行?

求各位大佬帮忙指点迷津。这个施工走线有些迷茫。

网友A:
走桥架或走管,主要是看你的安全等级
问题在于人家允许你走桥架才可以啊,桥架好处在于安装方便

网友B:
电缆本身应该并无防爆一说,主要是你端子箱那边填料函格兰头的进出线密封及接地要做好,穿墙时也不一定非要用管子,用roxtec电缆填料密封模块即可,防爆防水

网友C:
上面说的对.
在防爆领域, 对电缆一般要求是铠装. 电缆没有防爆认证. 铠装即认为防爆. 对于非铠装, 一般认为是穿管. 镀锌管也没有防爆说法, 只有挠性管有防爆认证要求. 格兰(电缆引入装置)有防爆认证要求.
所以铠装电缆就可以明设, 在桥架或者没桥架随便走(当然要固定), 非铠装的需要镀锌管或者防爆挠性管, 而且两端是防爆设备. 所以非铠装的不能从防爆挠性管进桥架(桥架应该只是支托, 不是防爆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说的对.
在防爆领域, 对电缆一般要求是铠装. 电缆没有防爆认证. 铠装即认为防爆. 对于非铠装, 一般认为是穿管. 镀锌管也没有防爆说法, 只有挠性管有防爆认证要求. 格兰(电缆引入装置)有防爆认证要求.
所以铠装电缆就可以明设, 在桥架或者没桥架随便走(当然要固定), 非铠装的需要镀锌管或者防爆挠性管, 而且两端是防爆设备. 所以非铠装的不能从防爆挠性管进桥架(桥架应该只是支托, 不是防爆设备).
学习了 版主,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