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4):
电柜里有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根据什么参数确定是用1p的电柜空调还是2p的电柜空调?

网友A:
主要是看你的发热元件多不多

网友B:
根据空间来确定呗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你的发热元件多不多
比较笼统,没有依据吗?举个例子 比如说1KW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空间来确定呗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比较笼统,没有依据吗?举个例子 比如说1KW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C:
无论是伺服驱动器,还是普通电动机,或者其它电气设备,都有一个传动效率,也就是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比如说:某一设备是1KW,他的传动效率=0.7,也就是说,在输入的功率1KW中,输出700W用于传动设备,而300W是损耗,并且该损耗是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去。

该300W的热量是需要空调设备,将其平衡的。我们通常所说的1P空调,用标准的型号来表示,也就是KFR25型空调,也就是2500W的制冷量(在25后面加00)。

网友A:
驱动器的转换效率是一个
第二个是驱动器的工况,如果你的驱动器大部分时间工作在刹车状况,那发热就大
第三个是电柜内的配件状况
综合起来个大概状况就知道了
部分大的设备会专门设置一个空调房做控制房,一个三门的柜,配一匹都没压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空间来确定呗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比较笼统,没有依据吗?举个例子 比如说1KW的伺服驱动器

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测温。比如在不开机的时候测一下温度,然后开机一个小时后多少温度?

还有夏天时的环境温度,这些都提供给厂家,让他们帮忙选型

或者去淘宝找客服,让他们帮忙选,反正到时买不买无所谓

网友E:
如果要非常严谨的选择空调,那得根据你电柜的空间以及柜内元器件的散热量来计算,不过就你1KW驱动器的话,一个500W都完全够了

网友F:
如果就一个1KW的伺服,需要安装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就一个1KW的伺服,需要安装空调??
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伺服驱动器,还是普通电动机,或者其它电气设备,都有一个传动效率,也就是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比如说:某一设备是1KW,他的传动效率=0.7,也就是说,在输入的功率1KW中,输出700W用于传动设备,而300W是损耗,并且该损耗是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去。

该300W的热量是需要空调设备,将其平衡的。我们通常所说的1P空调,用标准的型号来表示,也就是KFR25型空调,也就是2500W的制冷量(在25后面加00)。
感谢你,这是我想要的答案,是有个推算过程的,我看大家都是拍脑门选型的。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伺服驱动器,还是普通电动机,或者其它电气设备,都有一个传动效率,也就是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比如说:某一设备是1KW,他的传动效率=0.7,也就是说,在输入的功率1KW中,输出700W用于传动设备,而300W是损耗,并且该损耗是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去。

该300W的热量是需要空调设备,将其平衡的。我们通常所说的1P空调,用标准的型号来表示,也就是KFR25型空调,也就是2500W的制冷量(在25后面加00)。
感谢你,这是我想要的答案,是有个推算过程的,我看大家都是拍脑门选型的。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靠谱。
谢谢楼上的夸奖,本人以前在单位里从事设备管理,曾经做过空调设备选型(辅助设计院),因此多少知道一点皮毛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