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5):
压机很成熟的设备了吧,我最近有个项目类似于压机吧,我也看到很多资料,我先说下工艺要求,工件A被夹具固定,工件B被伺服电机拖动丝杆滑台拖动过来,当A和B碰到一起,需要保持300公斤的夹持力,保压一段时间后,焊接工艺进行焊接,焊接完毕后伺服拖动丝杆滑台后回退。
这个控制方案我看了一下
1.伺服先做位置控制快速移动到近点,然后以转矩模式缓慢前进,当A和B接触面重合,转矩会迅速提升,伺服会慢慢停止堵转,但仍然保持转矩模式以保持夹持力。 保压时间到,伺服切换到位置模式,然后快速回退。 这个算是伺服转矩开环控制模式。 我查了下资料,误差可能在正负20%左右,就是说实际夹持力能做到240-360公斤; 这个精度一般
2.增加力传感器
在工件B或者A的安装夹具增加力传感器,实时检测实际力的大小。这时候就要做闭环控制了
如果要是有力传感器了,这个时候伺服应该怎么控制呢?
  比如我先让伺服位置模式下运动到近点,然后程序力调用PID模块采集力的大小,以此控制伺服前进或者后退的位置量吗? 那么这个时候伺服还是继续位置模式吗?  根据力的偏差得得的PID输出量作为电机位置的相对增量?
  还是说这个时候电机应该处于转矩模式,根据力的偏差作为转矩模式下的转矩设定值? 比如说当前力传感器过来是290公斤,那就说明压力小了,需要增加扭矩限定值; 当前力传感器310公斤,就较小扭矩限定值;
 这个PID到底怎么控制? 也不知道实时性如何?

网友A:
看了几本手册,没看到转矩模式可以做闭环的

网友B:
以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再伺服带B件处加一短行程液压缸,液压缸与压力传感器组成闭环PID控制。是否可行(就像液电混合注塑设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