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用不

楼主(2025-04-06):
这种遥控正反转板,用于控制550w单相电机正反转。板子继电器是10a的耐用不?电机工作电流为3.6a。正反转切换不频繁。一小时两三次。板子继电器是10a的耐用不?耐用不?

网友A:
外接继电器或接触器吧,这种继电器那么大电流还是算了吧。

网友B:
用一个两个月有可能

网友C:
550w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电动伸缩门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D:
短时间控制还可以,长时间的还是建议外接,坏了更换起来也方便

网友E:
看做工硬不硬,过硬用个一年半载问题不大。

网友F:
小了,换大的继电器;

网友G:
不频繁控制的话还好

网友H:
继电器没问题,只是板子做没做特殊处理

网友I:
使用频率低一年半载还是可以的。

网友J:
550W电机,10A的控制板没有问题的,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加2个外接继电器或接触器,就安全了。

网友K:
外接接触器,可以增大工控板的使用寿命。

网友L:
建议还是换再大一些的吧,因为这个启动电流与实际运行后的电流不一样。需要注意的

网友M:
中看不中用,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