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6):
各位老板,有没有好点的国产的小型PLC工控板推荐,主要是开关量控制(用三菱GX work2)编程的,其他的软件不会用

网友A:
淘宝一搜大把24V供电的,继电器 晶体管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看到好多,骂的也多怕挨骂

网友B:
几十块的随便买;  几百块就可以买三菱的FX3S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到好多,骂的也多怕挨骂

个人感觉,现在淘宝上的工控产品都不错,

即使个别不行的,也会免费更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开关量这些简单运用,工控板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D:
我这里以前的控制值使用2个时间继电器,3-5个外部继电器的控制方式都改成了这种板子了,

网友E:
宝宝上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F:
懂三菱直接上汇川EASY,性价比高,不用担心质量问题

网友G:
淘宝上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网友H:
几十元的都有
三菱工控板 自己适当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简单地开关量,和一些定时器计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位老板,有没有好点的国产的小型PLC工控板推荐,主要是开关量控制(用三菱GX work2)编程的,其他的软件不会用

使用量多,还想降成本的话自己做,闲鱼有成套资料卖,我就自己根据需要画板做了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