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easy,AutoShop 4.10.2.0的问题。

楼主(2025-04-07):
2个类似的功能块,类型都是一个类型,居然会报错。
整体编译没问题,填写变量就报错
一号下压,主程序的,MAIN01.S_ 类型<Stru_主程序>,没问题。
test,从一号下压修改过来的,填写一样的变量就不行。
报错也很搞笑。
有大佬遇到过吗?

网友A:
怎么看着像字体不一样

楼主:
把那几个结构体删了,重新新建就好了,结构体类型只能选,不能输入,不存在输出错误的问题。

网友B:
反正问题多,我也建了很多FB块,结果调用时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运算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问题多,我也建了很多FB块,结果调用时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运算结果。
目前还发现问题,关联HMI的时候,D直接映射FB结构体REAL浮点变量会报错,改成INT就OK了
当然,也可以全局变量建REAL标签表量关联D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