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7):
这台变频器变频器是去年修过一次,原来是报电机短路,回来测量模块是好的,更换HCPL A798J三个电流检测光藕,使用了一个夏天,去年10月份不定时报电机短路。因为这个是用在空调上面的,一个冬天没用,现在上电正常,运行报电机短路,因为变频器太大不方便拆卸,只能把驱动板和模块带回来,测量模块和驱动,都是正常的。

测量模块是使用的信号发生器测量的,没法测量驱动板给模块的波形是否正常,但是静态测量相关电路,没发现异常。没办法,只能又更换图中4个光藕,去安装到上面报INFR(内部错误27),说的是CPLD诊断功能检测到一个故障,请与当地经销商联系。

请教一下,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这两个故障的。

楼主:
INFR故障已经查到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模块上面也有板子和插头,当时安装的时候,往驱动板上插姐插件时,把下面的插头带掉了,今天过来安装时,发现已经掉了,重新接好以后,重新安装,上电以后是RDY。但是运行出现OCF(过流)故障,现在又重新回到第一次的故障状态了。

清明前过来第一次发现电机电路,然后断电再上电是RDY,也是运行出现OCF(过流),这和去年的情况还不一样,去年是不定时出现电机短路,复位以后还是可以运行的,最后更换检测电流光藕,使用了一个夏天。但是这次更换光藕,无效啊。拔掉互感器也是不行。

楼主:
这个变频器上面是这种互感器,每个上面3根线,这种怎么判断好坏?如果是正负供电加地和信号,我知道怎么判断,这种好像是正负供电和地,信号是从地上面取的,还真不知道怎么判断。

楼主:
互感器是±15伏供电,测量电压,现在看不出来异常。

网友A:
这种互感器应该是+15,-15和信号吧,找到正负15的地,测量信号跟地之间的静态电压应该是零伏吧

网友B:
电机短路、接地,大概率顺序:输出电流检测、母线电流检测(正负回路如西门子)、驱动、模块、电机。
先易后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3个脚,电流采集类似于ACS800这种,又不一样,因为这个电流检测前面还有一堆的电路。

楼主:
14脚和16脚的供电来自主板的33伏,输出脚10和11,静态检测1~2mV,也算正常,然后通过图片上面的电阻,直接进的主板芯片,中间没有比较器,这就难查了,要么需要换主板代还测试了。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好坏判断我的方法是:供及正常工作电压,测量静态输出信号,然后使用导线穿过互感器对导线通入一定电流观察信号输出脚电压变化,三个或两个均如此测量一致性一样就说明正常,否则其中一个有问题,如有一个有问题一起都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好坏判断我的方法是:供及正常工作电压,测量静态输出信号,然后使用导线穿过互感器对导线通入一定电流观察信号输出脚电压变化,三个或两个均如此测量一致性一样就说明正常,否则其中一个有问题,如有一个有问题一起都换掉。
导线多穿绕几圈,小电流好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回复,这种方法我也经常使用,主要是大功率带小电机电流小不方便观察,多绕几圈方便观察。

楼主:
问题已经查到了,现场有两台,刚才更换主板,上电正常,运行报过流,恢复出厂设置,不给定频率,运行不报故障,运行以后还是报过流。

今天回去查一下主板出来的驱动信号吧。

楼主:
没必要上图片了。

网友D:
这个系列主板很容易坏,搞不定先换主板试试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导线通过1-3A电流足以能判断出好坏。

网友E:
没必要把问题搞得那么复杂,不定时报接地故障首先应该排除电机故障
一个礼拜前客户有一台AB755-355千瓦变频器不定时报U相接地故障,从半个月到3天最后1天一次,我跟他们说大概率是电动机原因如果轴承跑外缘转子就不在磁芯中心运行,会报接地他们不信,说去年8月份刚换的陶瓷轴承(SKF价格不菲),我也没有跟他们犟,买来电流检测板和霍尔换上还是报U相接地,后来打开电动机发现后端盖跑外缘间隙40道左右,内盖螺栓少一颗导致油脂都进绕组了,U相引出线有破皮,给他们修复端盖清洗绕组运行近10天没有再报接地故障,建议测一下零序电流,对比同型号有没有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