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指正一下,星三角启动。已更改,看10楼

楼主(2025-04-07):
求教各位大佬,指正一下,星三角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各位大佬,指正一下,星三角启动
1、M0.0的状态变化是不固定的,其受到MD0的值干扰,因此,将导致定时器不能正常工作。
2、建议定时器的输出Q上接上M,这样能够确保定时器正确输出。

网友B:
你的梯形图最大的问题是,在实际应用中,Y与△之间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的,通常为0.2-0.5秒之间,间隔为零,也就意味着Y刚刚断开,电弧还未完全熄灭,就立即进入△运行状态,容易造成电弧短路,轻则接触器易烧毛,重则导致开关跳闸。
因此,建议你的设计中,Y与△之间最好再加一个0.2秒的延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梯形图最大的问题是,在实际应用中,Y与△之间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的,通常为0.2-0.5秒之间,间隔为零,也就意味着Y刚刚断开,电弧还未完全熄灭,就立即进入△运行状态,容易造成电弧短路,轻则接触器易烧毛,重则导致开关跳闸。
因此,建议你的设计中,Y与△之间最好再加一个0.2秒的延时。
接触器也有动作时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大佬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佬指导

网友E:
现在竟然将星三角启动电路给全忘了,唉

网友F:
星三角启动是三个接触器,你这里只用了两个输出点,你是打算用两组接触器?还是主接触都受控制?

网友C:
你这是星三角切换,整个电路还得包含主接触器

楼主:
更改后,请指教

网友G:
一个定时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两个。。

网友H:
程序是一个方面,在实际接线中,需要星角两个接触器互锁才行!

网友I:
回复 楼主:
画蛇添足了

网友J:
不认为是画蛇添足,使用一个定时器有触点竞争机会~尤其星角使用不同型号规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