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灯,既能分别点动,又能一起开、关大佬们看看可以吗。已更改

楼主(2025-04-07):
没有硬件,仿真软件用不了,只能求大佬们指导了

网友A:
双线圈输出,你这估计不行吧!
你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呗!
+4

网友B:
逻辑有问题,当你按下总启动时,三个灯输出且自锁,然后你再按下总停止时,三个灯灭;(如果你I0.0有信号,那你的Q0.0到底是要点动还是要一起停?)你应该加个选择条件case
+4

网友C:
把M0.0分别并联到I0.0,I0.1,I0.2上才行

网友D:
这样是不行的,PLC是从上往下扫描,以最后一个结果为输出结果
假设在第一行按了点动,Q0.0是导通
但到第5行时,Q0.0是断开的
最终是不会导通的
需要用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E:
直接在总启动下面并联手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初学者,基础没有学扎实,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导,自学没人教,犯了大错误

楼主:
更改后,求教

网友F:
双线圈是开始的时候容易犯的错误

网友G:
双线圈会让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的

网友H:
总启动后,按点动是点动停止?

网友I:
总启动后,你点动后,灯还是亮的,点动只能在没有总启动的时候有用。
你的点动常闭触点没有必要串在总启动回路。

网友J:
这个程序不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网友K:
亲亲,双线圈啦,做程序你要和实物理解的一样,一个接触器(继电器),他只有1个线圈,无论你控制回路怎么绕,到线圈的只能是个一个(置位复位不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不符合楼主要求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点动信号可以既是0,又是1吗?

楼主:
回复 #12楼 第三颗牙
那把三个点动中继常闭加在第一行,锁一下,可以吗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要求,写起来还有点麻烦咧!
总起,可以开关;
单个的,也需要可以开关。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个不简单!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0行 不必串点动,总启动优先即可,点动可以先停总启动

网友I:
回复 楼主:
做程序之前,先有一个控制要求,这个要求越细化越好。
做完程序后,要验证要求。
你如果把三个灯点动继电器放在第一行,会出现在一起开的时候,一个点动了,另外两个灯就灭了的情况。是否是你的控制需求?

网友L:
引用 楼主:
点动信号可以既是0,又是1吗?
在PLC程序中?当然可以啦

网友N:
这题目也太简单了吧,分分钟秒了

网友O:
刚学PLC,大佬们帮看看这样写行不行~~谢谢啦~

网友P(2025-06-10):
每个灯的控制,这样写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