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放大板

楼主(2025-04-08):
这种PLC放大板能在哪里买到!

网友A:
淘宝上面很多
选合适的

网友B:
类似的放大板,淘宝上多得是
但要一摸一样的,估计就难了

网友C:
确认好输出极性,多少路的,到处都能买到;

网友D:
淘宝,PDD多的是,一模一样的不一定能找到,类似的很多
关键词:PLC输出放大版。
PS:最近做的小工程,14个阀,本来都不想用放大版的,直接用汇川GL20模块带,测试了一下,电流有点大,还是增加了放大版。

网友E:
淘宝很多的,买之前对照下接线和控制功能

网友F:
一模一样的只能找做板子的,把电路板给他,他给你复制几块。不然就买类似的,然后自己改一下线路。

网友G:
淘宝有类似的,也可以定制,选多少路,多大电流电压都行

网友H:
欧姆龙晶体管输出型PLC,如果是输出管击穿常开了,可以单独更换坏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