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楼主(2025-04-09):
大家好,英威腾变频器GD300驱动IGBT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只有3点几伏,驱动波形是正常的,变频器也能空载启动,这个驱动正常吗?

网友A:
六路都量一下,如果都一致就是正常的,否则有问题。

网友B:
六路启动电压一致那么输出也是平衡的,可以确定是正常的!

网友C:
人怎么知道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D:
驱动波形是正常的,这个驱动正常吗?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驱动是正常的,能正常使用,就是感觉驱动电压应该在7-8v左右,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有点迷糊了

网友E(2025-05-11):
万用表检测到的3点几伏是正常电压

网友F:
回复 楼主:
遇到过最低不到2伏的,非常怀疑,但是就是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最低不到2伏的,非常怀疑,但是就是可以正常运行。
高频你用表量是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