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问这图里橙色所标示的4个菱形的区域代表什么意思(20250409)

楼主(2025-04-09):
刹车盘应该是个平面才对,不理解菱形区域是啥意思。
先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是剖面图,菱形是为了能区分与其他件的剖面互混,便于视图。

网友B:
机械制图中的剖面线一般就两种,金属材料的是45°斜线,非金属材料的是十字斜网格线。
以上图中菱形区域,表示非金属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