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9):
3.5 电能寄存器解析说明
电能寄存器一共48位。读电能时,一次读取3个寄存器。设第一个寄存器值为H??,第二三寄存器值为L??,则电能值为H??232+L??。例如:第一个寄存器H??值为1,第二三个寄存器解析出的L??值为798,则1232+798为4294968094等于42949680.94kWh。

网友A:
那么多问号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把手册上传上来让大家伙帮你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C:
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算出来的:“1232+798为4294968094”

网友D:
没看明白

网友E:
这个有点难得懂!

网友F:
有可能是H是高位,L是低位,读取之后组合起来得到数据

网友G:
H是高位,L是低位
4294968094翻译为二进制就是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0001 1110
798翻译为二进制就是0011 0001 1110
这样就知道怎么算电量了

网友H:
有数据格式说明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I:
1*2^32+789,
估计是少写了.
就是低的32位无符号整数(此处)或浮点, 两个寄存器.
高位就直接到2的32次方上去了.
然后2个小数点位.
所以假设H??=3, L??=798, 那就是3*2^32+798=12884902686, 再取2位小数点, 128849026.86.

网友B:
通讯一个寄存器解析出来的最大值应该是255吧,不知道798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J:
读取处理 自己做运算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