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威纶通字体的问题

楼主(2025-04-10):
其他电脑编辑的工程文件,增加了一个字体,换一台电脑(安装了对应的字体文件),提示没有字体也不能选择。
但是系统记事本可以使用选择上述字体,
不知道如何操作了,问下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提起威纶通的字体,我就有气
EB8000的时候,是不是字体就不行了
后面发现改成宋体才行
所以我现在清一色宋体

网友B:
exob反编译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起威纶通的字体,我就有气
EB8000的时候,是不是字体就不行了
后面发现改成宋体才行
所以我现在清一色宋体
哈哈,就是宋体有些不好看,3台电脑,2台可以,就一台不行。换个笔记本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ob反编译的也是这样的?
别的电脑打开做好的工程,简单修改一下,替换字体也行,就是不好看了,

楼主:
直接复制到系统字体文件夹或者双击安装不行,
这样操作是OK的,右键-为所有用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