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0):
各位大佬,这是怎么回事? 新买的三菱plc。格式化plc存储器,再将以前正在运行的程序下进去也报错,不知道啥意思,手册里我也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这是怎么回事? 新买的三菱plc。格式化plc存储器,再将以前正在运行的程序下进去也报错,不知道啥意思,手册里我也找不到。

型号?买的货是真品吗?

网友B:
报错的提示呢,发过来,让大佬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C:
型号?是外部插卡要格式化还是什么?

网友D:
怎么格式化的?

网友E:
在线---用户认证 哪里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没穿上去呢!  今天卖货的说,让把自动分配软元件范围改成,1000-1279。我改完了之后,指针范围不够了,我又增加一点范围下进去后,居然就不报错了。 我再恢复默认的大范围,下进去后,也不报错了。  不知道是咋回事?  云里雾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