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1):
咸老师写的书,不是说变频器管压降电路是运行检测吗?这个实例怎么说上电管压降电路就检测了

网友A:
咸老师说得没错,一般是运行检测。
上电,静态时,是2个IGBT分担母线电压,管压降大概是1/2母线电压,超过了检测门限电压(几V到十几V),那不得一直报警?
运行时,在相应驱动芯片的驱动下,上下管轮流导通、关断,驱动芯片的检测电路轮流开启、关闭,根据检测结果,进而控制相应驱动芯片的PWM输出有效、无效,同时报给CPU处理。

网友B:
只能说,给驱动信号就检测。软件有上电自检,又不是不可以。

楼主:
也就是说上电也会自检,

网友A:
上电也可以自检,那就是如果检测发现管压降Uce<<1/2母线电压,表明有可能某一IGBT有C-E击穿或软击穿的可能。软件可以设置,自检未运行时出现这种情况,报的应该是IGBT短路损坏,不是IGBT过电流(不过,也不一定。因为有不少变频器,为减少报警检测点故障信息,很多时候将报警信息都合并了。比如,凡是IGBT击穿、管压降过大等,可能统统合并为过电流。但其实,可能原因却不一定是IGBT自身引起)。
但就管压降检测来说,确实上电自检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运行随时检测更不必说。
有复杂性,不好一概而论。与具体电路形式关联比较大。

网友C:
论坛大师确实多,向大师们学习!

网友D:
这本是啥书,我想买一蹦=本

网友D:
这本啥书,我买一本

网友E(2025-06-22):
回复 网友D:
书名:变频器故障检修260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