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TD500变频器安装在电柜报err23故障

楼主(2025-04-11):
深圳TD500变频器因上电指示灯全亮,数码管显示5个8,问题是8针网口座有一路开路,修复后试机正常,装在机器上通电报err23,电机接地故障,检查电机与电缆都没有问题,拆下电机线还是报这个故障,反复上电都报同一个故障。拆下变频器接电机上电运行正常,反复上电10次都没有出现故障!各位师傅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谢谢!

网友A:
检查下电流检测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