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发热正常吗

楼主(2025-04-13):
发热丝负载,电流实测52A左右,用的是施耐德IC65N空开,63A,运行期间用热成像仪测空开,侧面温度能去到90多度,一共有6组这样的回路,有3个好一点,80多度,另外3个都是90多度。触头温度差不多有70多,电缆是16平方软线,就是靠近触头位置才比较热,以前没用热成像这么认真测过,设备也没出过问题,现在搞不清正不正常了。

网友A:
侧面温度能去到90多度

这个温度应该不正常吧,是不是正品施耐德的,换个其他品牌同规格的试试

网友B:
90度。你的温度测量准确不?这个温度肯定不正常。铜线很容易氧化。

网友C:
超过70就不正常,除非你的表不准

网友D:
可能温度到达设定温度时,温度频繁加热来维持恒定温度,瞬间启动电流大,这样频繁的加热启动。导致触点发热,建议换大点的空开

网友E:
这个温度肯定不正常的。太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能温度到达设定温度时,温度频繁加热来维持恒定温度,瞬间启动电流大,这样频繁的加热启动。导致触点发热,建议换大点的空开
发热丝,不是电机,不存在启动电流大的问题,换大一规格空开,如果温度没降,说明线不达标。

网友G:
不正常的很,先测量一下电流,看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要是电流没问题,赶紧换空开!

网友H:
热成像测温度不太准,一般用成像颜色对比那个部位温度高,判断故障点比较合适。

网友I:
打开检查下,是不是线路氧化或空开氧化。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你用电流表亲自测试过吗,瞬间加热电流不会增大

网友J:
检测一下电流,看电流是否偏大,如果电流正常就是电缆的问题了。

楼主:
汇报下,原因很简单,把空开寄给施耐德官方检查,说寄过来的产品应该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