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20怎么通过面板从另一台变频器把参数拷贝到这台变频器啊?面板好拆卸吗?

楼主(2025-04-13):
ATV320怎么通过面板从另一台变频器把参数拷贝到这台变频器啊?面板好拆卸吗?

网友A:
外接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VW3A1101,这个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这个很贵啊

网友B:
变频器一般也用不到几个参数,根据功能直接输入。

网友C:
要设置的参数应该不多,手动输入。

网友D:
SOMOVE干起来更快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product-range/63440-atv320%E5%8F%98%E9%A2%91%E5%99%A8/?parent-subcategory-id=2905&filter=business-1-%E5%B7%A5%E4%B8%9A%E8%87%AA%E5%8A%A8%E5%8C%96#software-and-firmware

网友E:
电脑软件连接不方便吗

网友A:
就一个的话就用面板一个个输入就行了;如果有大批量贵就贵,买了可以经常用;

网友F:
电脑怼串口,软件不香嘛,

网友G(2025-08-26):
回复 楼主:
我用这个在ATV312上面试过,没办法把参数全部备份过去,当时手里有两个这样的面板,插到ATV312上结果权限显示的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