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线能做380v控制线吗?

楼主(2025-04-13):
耐压够不?名字是日标avss薄壁汽车电线

网友A:
车用控制线基本都是低压,不超过50V,直接用380估计不行

网友B:
用380应该是不行的,汽车都是低压的,最多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80应该是不行的,汽车都是低压的,最多24V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只能用在低压控制电路了

网友C:
汽车线需要查下耐压够不够。要不你打下耐压